请问一般双面单层PCB板的电介质厚度是多少啊?

楼主(2009-05-18):
初次搞微带线设计,匹配阻抗得知道。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一般是36UM吧,不过PADS里面好象都默认的值。
我QQ:1137274456

网友:
设计前匹配阻抗的计算最好还是让厂家帮您算,层数底还好,层数高了修改麻烦,厚度调节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