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布局的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布局的时候
原来电阻用的0603的封装
可以丝印紧挨着放在一起的
后来换成0402的封装
就不能紧挨着放了
一放就会把旁边的弹开
我试过把格点改小
约束哪里的间隙改小
都还是一样
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你看下0402封装的边框是否太大?

楼主:
在库里看过了,边框不大啊

网友:
你看下设置的规则
可能是你0603的封装边框离焊盘的距离较大
0402边框离焊盘的距离较小
放置时候边框之间叠在一起
0603的由于边框里焊盘较远
那么两原件焊盘之间离得也远,没违反规则
0402的由于边框离焊盘较近
那么两原件焊盘之间距离近,违反规则,就开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说的真具体

楼主:
多谢4楼的兄弟
我去看下
设置的规则不是约束里的吗?
约束我试过不行

网友:
把DRC关了就可以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