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络表 PCB 库添加问题

楼主(2009-05-18):
求问大虾们:orcad导入网络表到allegro PCB时 PCB的库在哪添加啊?不胜感激!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Path->Library,设置Pad路径和Package路径

楼主:
xiexi万分感谢

楼主:
在导入网络表时如下操作:Tool\ create netlist, 在对话框中,选中Create or Update Allegro Borad, 在
Output Board 里输入“***.brd”点击“确定”,生成网络表。
这时自动启动一个新的Allegro,并且看到启动后的Allegro里当前打开的就是***.brd,可是:***.brd里空空如也!PLACE后什么也没有。之前也设置了devpath 指向D:\Cadence\SPB_15.2\share\pcb\pcb_lib\devices (里面都是.txt文件类型如cap200.txt)   padpath 和psmpath 都是指向D:\Cadence\SPB_15.2\share\pcb\pcb_lib\symbols ((里面都是.pad和.dra文件类型如60x60.pad,0603rf_wv_12d.dra) )以上都是安装ALLEGEO自带的库文件。 可是提示元件还是没找到 这是怎么回事 求助啊导网表整了一星期还没搞定

网友:
直接Creat netlist后导出网表后,再update到allegro中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