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可不可以根据PCB生成原理图啊,请大虾们帮帮忙啊!!!急呀

楼主(2009-05-18):
请问PADS可不可以根据PCB生成原理图啊,请大虾们帮帮忙啊!!!急呀

网友:
好像不能直接生成原理图吧,按照它的线路画一个呗

网友:
OMNINET For Windows这个软件比较大,不好发,自己去找吧
这软件我也没用过,以前下的,参考吧

PowerPCB 转SCH.rar

楼主:
JIMMY版主说一哈

楼主:
4楼说的方法我没有成功,不知道是我哪里弄错了,JIMMY版主说一哈你的高招嘛,谢谢啦!!

网友:
4楼的方法转成功也要花大力去整理,还不如重画快。

网友:
需要的你的库完整

网友:
要通过几个第三方软件进行处理,4楼就是你要的。

网友:
逆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