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输出网络长度的工具,对于DDR调等长很有用

楼主(2009-05-18):
选中网络可以输出网络的长度。
不好描述看结果吧
选中网络

输出结果到Excel

使用方法请看PDF
这是自己写的basic文件

网友:
收藏了,实用,用于比较很好。。很直观
。。

网友:
好东西,要是PADS本身有这个表就可以了。这一点就比不上PROTEL了,AD09中就有了。

网友:
Router里面就有啊。

网友:
    这东西在ROUTER里就有!
告诉3楼的兄弟,AD9.0就是跟在PADS和其他工具后面的,看到别人有什么功能就学什么功能的,上述的效果在router里做的比AD9.0好

网友:
    同意六楼

楼主:
    一般DDR和主IC之间都是通过排阻连接在一起的,要等长的是排阻两端的和,router有办法直接做到吗

网友:
    还有就是地址线一般是。一分为二的。不知道有什么什么好方法。我一般是两边加。累啊。

网友:
    Allergo里能用吗

网友:
    一般DDR和主IC之间都是通过排阻连接在一起的,要等长的是排阻两端的和,router有办法直接做到吗
引用 楼主:

    相当于Allegro中的XNET设置

网友(2009-11-27):
做线长表!再用router导出到表里,一清二楚!以后表也可以重复使用!个人认为这样最好!

网友:
留个记号,现在还没用到这个功能

网友:
用ALLEGRO就可以做到T形连接的等长.

网友:
做线长表!再用router导出导入表中,以后可以反复利用!简单省事!

网友:
先留下,也许有用到的,

网友(2010-02-19):
牛人真不少啊

网友:
还不会DDR,努力去学

网友:
对地址线好像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测出来的是全部的长度,就不知道相应分支的长度

网友:
谢谢正急用呢

网友(2010-03-25):
下来学习下!多谢!

网友:
那只是知道线的长度,走线还是不能自动做到等长!怎么做呢?

网友:
好东东,收了。

网友(2010-05-02):
    好东西呀,我们凌阳8000用的就是DDR,这东西这能用的上!1

网友(2010-06-26):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2010-08-03):
    高人,顶一个

网友:
    POWER PCB中能用吗

网友:
請問有可以分段量測長度的程式嗎

网友(2010-09-07):
收藏了,实用,用于比较很好。。很直观

网友(2011-03-04):
回复 网友A:

设置PIN 到PI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