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9无法导入网络

楼主(2009-05-18):
因为器件比较多,我用的是层次原理图:

在2_CPU里面有一些网络要和FPGA相连

但是导入网络的时候出错,提示也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在PCB中的属性设置里面有关于导入以网络,端口连接器,导入网络的设计,默认设置为auto,改成A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