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09-05-18):
0.1UF=多少NF=10几
4700P=多少NF=多少UF

网友:
0.1uf=100nf
4700p=4.7nf=0.0047uf

网友:
1UF=1000NF
1NF=1000PF

网友:
应该是这样 1μF=1000nF
                 1nF=1000pF
 请注意符号的书写

楼主:
1NF是 102吗

网友:
1nF=102
10nF=103
100nF=104

网友:
电容换算公式。1F=1000MF=1000000UF=1000000000NF=1000000000000PF
其中F太大,基本上用不到,MF和NF很少用到的。一般都是UF和PF

网友:
你那个那么多0,人都被你搞晕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