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原理图

楼主(2009-05-19):
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不过也是我最想知道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就是在电路中,如何看电流的流向分析一个电路原理图呢?(简单的还行,但是复杂的就不太明白了)。拿一个新的原理图该如何分析它的工作原理呢?谢谢各位高手。请指教一下。

网友:
分析原理图,首先要知道这是什么领域的东西,熟悉这个领域的构架,然后再去看。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先从主要芯片着手,分析其功能,看其应用场合,假定其工作领域,然后再分析。

网友A:
恩,对于一些复杂的电路一定要分块
分析电源模块的时候就不要太多的考虑负载的问题
而分析某个功能模块的时候就不要考虑电源部分的供给
对于一些典型的电路元器件完全可以忽略(如电源并联滤波电容、逻辑电平的上拉下拉等)
等到各个模块都看过了
然后在整体具体分析电路原理
比如这时候看到电源模块的时候就要分析负载等对电源设计参数的具体影响

网友:
没人补充了吗?大伙多讲讲嘛,让不知道的多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要大概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再去分模块研究,重点研究核心IC,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那些分离电路上了,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感觉的

网友:
我認為比較好的方法是按function去分析: 將電源部份, Audio function等具體的
功能劃分開來看, 比較好. 劃分的越細, 分析就越簡單...

网友:
我认为很多时候看得懂各个部分的功能,但是有时就是不明白有的电路参数是怎么选取的,或是有的电路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还是要多积累电路的基础知识。

网友:
建议还是各个模块分开着看,注意信号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
先做出方筐图,在到电路

网友(2009-11-24):
个人认为,经验很重要!

网友:
顶一个,看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
其实这些我觉得都不是难的,芯片一般都有给出的应用图做参考,要难的还是那些高手自己设计出来的电路,看似没什么,其实很多技巧的那种,特别是三极管比较多的电路图,还有就是一些芯片外围的电路,比方说这里为什么要上拉,阻值又怎么来定等等 阿阿 愚见

网友:
不懂,要多学习啊

网友(2010-05-08):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大概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再去分模块研究,重点研究核心IC
各个功能模块分开看,注意信号的输入和输出
先做出方筐图,在到电路 "

网友(2010-08-12):
自己的做法:
先按功能,接着顺着电流的方向看,再配合datasheet了解各模块......

网友(2010-09-28):
这绝对的神贴  大神们多来讲讲啊

网友(2011-02-17):
没有什么窍门,一步一个脚印!  要多问为什么!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划分模块,把基础电路功底练好

网友(2011-06-12):
基础打好,和同事多交流,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对于一些复杂的电路一定要分块
分析电源模块的时候就不要太多的考虑负载的问题
而分析某个功能模块的 ...

学习了

网友:
应该按照模块化的方式来分析,也许更好理解,然后遇到不懂的google一下,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网友:
要分析好原理图
其实和画原理图的人关系很大,因为如果画的人是东拼西凑的,那你看起来很累
如果是分模块画,并且相关电路都有很好的上下层关系的连接,那里看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网友:
顶顶。。。推荐看看《开关电源SPICE仿真 与实际应用》,你会明白分析和仿真的方法已经局限

网友:
分析任何一个事物,都得有其相应背景知识,再加上一定的手法

网友:
框架,整体架构很重要,先把每块的电路功能搞清楚,然后再进入每个模块电路里面,细分析,一般来说,实现某一功能的电路接口是有标准的。多看些接口规范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2-01-10):
由点到面

网友(2014-05-09):
我觉得还要把主要的芯片的datasheet也看看吧,最起码知道各个芯片的主要功能是吧,还有如果带有通信的,也要对一些通信协议做一些了解。

网友:
先要看一下 block diagram,看完这个就可以分模块详细的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