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pads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pads layout是用padslayout还是router阿,感觉padslayout不好用,router比较顺手

网友:
有人喜欢吃面,有人喜欢吃馒头,喜欢哪种口味就用哪种,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楼主:
不会把,我感觉padslayout很难用啊。画线很不方便

网友:
那你就用ROUTER嘛,更简单的一个道理。

网友:
当然是交互使用..

网友:
习惯就好
还有人用ROUTER不习惯呢
router里面一些规则有时候要返回PADSLAUOUT设置还真不爽

楼主:
我也觉得。还有布局一般都是用layout,不过有时候布局不好,又要回头改也麻烦。真搞不懂为啥要分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