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怎么打开protel99se的原理图

楼主(2009-05-19):
capture cis怎么打开protel99se的原理图?网上找了找没有找到,哪位大侠能说说

网友:
转来的,关键是用DXP

1.工具:
a) Protel DXP SP2
b)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Capture CIS

请自行到电驴,迅雷,BT等网站查找。

2.转化具体步骤:

1).用Protel dxp打开ddb文件

2).在PRJ上选择另存,在弹出的窗口选择文件为orcad的DSN格式,保存。

3).如果出错,可以将原理图分成几部分分别存为ddb再转换。

这里只指出一点,在转化过程中,若要提示Duplicated Components,例如Components PR4 and PR10 have the same library reference (POT2),but different internal structure.这里查一下protel的原理图可知,二者是同一个lib ref只是part属性不一样,也就说标示值或器件类别不一样,比方说一个为10K,一个为200。下面问你如何处理这些组件,有三个选项,Process only the first instance and ignore all the rest. 这个选项的话在capture CIS中的原理图的Design cache 中只生成一个库器件,这里是POT2.第二个选项是Process all the components,giving them unique names.这个选项在Design cache 对同lib ref不同part的元件生成不同的库器件,这个是POT2,POT2_1.第三个选项则是 Abort the library generation。在Design cache 中不生成任何器件,但原理图中也没有器件,只有符号的链接。 这里为了在Capture CIS中修改电路方便,推荐选择第一个。

通过这一功能我们可以直接将Protel的原理图转化到Capture CIS中。
3.下面就是修改Capture CIS中的电路图了,这里,提出几点注意事项。

先提醒一下,在修改过程中,要时刻注意保存,软件经常出问题。
3.1序号修改
3.1.1) 对于一个封装中有多个部分的器件,要注意修改其位号。例如一个74ls00,在protel中使用其中的两个门,位号为U8A,U8B。这样的信息在转化中会丢失,需要重新添加,并且要对part reference 和reference 都要进行处理。(同一个器件的不同部分part reference不同,但reference同).
3.1.2)修正了1中的错误后,不要进行重置编号和重新编号。如果原来的图没有错误的话,一定要把reference的值设置为part reference的值,可拷贝复制。(若重置编号,只有改动过编号的元件会变成 前缀+?的形式,而其他的则不会。原因未知,可能是由于部分电路图用了比较其他的命名方式的缘故,很有可能是orcad和protel不兼容的地方)

3.1和3.2中part reference 和reference的处理不同,这个就是对part reference 和reference的理解问题了,part reference 针对的是器件的芯片部分而言的,在整个电路图是唯一的,是器件的唯一标注,但reference是针对封装而言的,同一个封装可以有多个芯片,或者一个芯片的多个部分。

注意:这里如果真的需要对原理图器件进行重新编号,还有有办法的,那就是修改器件的part reference,随便改,可以整体修改,然后重置在重新编号就可以了。
3.2器件修改
3.2.1) 一些器件的隐藏管脚或管脚号在转化过程中会丢失,需要在Capture中使用库编辑的方法添加上来。(这步必需先做,涉及到后面的器件的重新连接问题,具体原因是添加针脚编号后,如果针脚类型是Line针脚长度变长了。)[不用处理的元件主要是一些针脚编号可见的元件,一般前缀为J,RN,U等,当然并不绝对,主要是以针脚是是否可见为依据][增加管脚号时出现的情况是针脚变成了,应尽量选择SHort,这样子在3.3中处理的时候空间上调整容易些]
3.2.2)上下有针脚的器件针脚名字和编号是水平的,只要在part edit中设置pin rotate 为true 就可以了。
3.2.3)器件针脚命名为NC的需要改掉(在生成网表的过程中,会报错,原因未知)。
3.2.4)器件针脚名相同的,需要改变针脚类型为POWER.
3.3 Net的重新处理
3.3.1)器件修改后,许多器件的针脚连接(主要是电阻,电容)出现了问题,需要重新连接。
3.3.2)电路图中的地需要调整拉长一格,才能消除原来的一些交叉没有连结的警告。
3.3.3)电路图中的电源的name跑了电路图之外,拉回来或者换掉。
3.3.4) 在层次化设计中,模块之间连接的总线需要在Capture中命名。即使在Protel中已经在父设计中对这样的总线命名了,还是要在Capture中重新来过,以确保连接。
3.4封装的处理
3.4.1) Protel DXP在输出Capture DSN文件的时候,没有输出封装信息,在Capture中我们会看到所以元件的PCB Footprint属性都是空的。这就需要我们手工为元件添加封装信息,这也是整个转化过程中最耗时的工作。在添加封装信息时要注意保持与Protel PCB设计中的封装一致性,以及Cadence在封装命名上的限制。例如一个电阻,在Protel中的封装为AXIAL0.4,在后面介绍的封装库的转化中,将被修改为AXIAL04,这是由于Cadence不允许封装名中出现“.”;再比如DB9接插件的封装在Protel中为DB9RA/F,将会被改为DB9RAF。因此我们在Capture中给元件添加封装信息时,要考虑到这些命名的改变。注意同一种器件可能有不同的封装,一定要按照原来图上的封装给出相应的封装。
3.5其他需要处理的地方。
3.5.1)标题栏在转化过成中丢失,需要重新添加。
小结:基本上注意到上述几点,借助Protel DXP,我们就可以将Protel的原理图转化到Capture中。进一步推广,这也为现有的Protel原理图符号库转化到Capture提供了一个途径。

网友:
那怎样把Capture的原理图转成protel呢?

网友:
看都看晕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