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dxdesigner中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的作用,以为没有用处,却。。。

楼主(2009-05-19):
一直不明白dxdesigner中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的作用,以为这个东西没有用处,也就没有去关注,用dx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但是,今天用EE2007.5中的dx打开以前pads2007.3做的一个project,打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生成netlist时报错。仔细查看了下错误,是由于属性没有设置好的缘故:Error 6035: Illegal length 0
然后自己修改属性,直接在project中修改,但是一直修改不成功,提示:This property is not defined. Please define the property before editing.
如下图所示

然后查看symbol的属性,发现已经有添加相应的属性(如下图所示),但是为什么会提示This property is not defined呢?百思不得其解,尝试打开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尝试打开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的对话框如下所示,发现该对话框中竟然没有一个属性,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但是为什么PADS2007.3的.prp文件在这里就没有用处呢?很疑惑,还请知道的大侠来给解解惑,先谢过了~~

网友:
呵呵,哪个属性没有定义?
好象没有提示啊
另外,还想问你个问题,我在看Creating Designs Within a Spreadsheet,就是使用ICT建立原理图,我不太 明白这个功能有什么意义呢?非常不直观,对于画原理图非常不方便啊.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将SCH 转换成ICT呢?图形信息全部丢失....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那以后要修改SCH,只能在ICT里,那多不方便呢?

楼主:
ICT我没有用过 我用的比较简单的 所以也不是很清楚您的问题 呵呵
没有属性的定义 您可以看看第三幅图 在对比您自己的该对话框中的显示

网友:
1.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作用比较大。不过,暂时没发现你的这种情况。
其实,就算是使用DATABOOK,或者LIBRARY MANAGER对SYMBOL的属性进行了定义,而LIBRARY里面没有的话,在DX中是不能修改这个属性的。它会提示没定义。不过,却可以通过DATABOOK载入属性。

2007.5好像有点问题,不知道是设计还是BUG。只要DATABOOK configuation文件跟DX工程文件是处于不同目录下,使用时就会报错,提示不可用的configuation。……

楼主:
1.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作用比较大。不过,暂时没发现你的这种情况。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其实,就算是使用DATABOOK,或者LIBRARY MANAGER对SYMBOL的属性进行了定义,而LIBRARY里面没有的话,在DX中是不能修改这个属性的。它会提示没定义。不过,却可以通过DATABOOK载入属性。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的作用就是:这个对话框中指定的属性文件包含了该project中使用的symbol的property,如果没有包含,可以自己添加,若是不添加,则在生成netlist时会报错。

我这里的问题是:library中有相关的属性,在sch中选中symbol,其属性也有,但是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中指定的.prp文件没有包含任何的属性,所以就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错误。。。

网友A:
个人觉得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的作用就是:这个对话框中指定的属性文件包含了该project中使用的symbol的property,如果没有包含,可以自己添加,若是不添加,则在生成netlist时会报错。

通过Databook可以添加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里面没有的属性。但是,DX中,如果没有定义,那么就不能修改,一修改就会提示:This property is not defined。

至于你说的属性值长度非法的提示,是生成网表时的一个CHECK,有一个文件控制其长度。

楼主:
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了
以前PADS等是装在D:\MentorGraphics目录下的,所以在project中的setting中.prp文件用的是D:\MentorGraphics下相关目录中的
而现在是装在D:\EDA Program\MentorGraphics目录下了,而project中的setting没有更改,所以出现1楼中的问题,在setting中修改,然后关闭dx,再打开就没有问题了
呵呵

网友(2011-07-20):
DXDesigner中有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