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在升级时会自动添加上某些属性,也就改变了对属性的安排,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09-05-19):
DX升级时如何管理属性呢?
DX在升级时会自动添加上某些属性,也就改变了我们在设计时对属性的安排,该怎么解决呢?
有些属性不想要,然后在某个版本中一直是可以的,但是升级时不可避免得带来属性的管理问题,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下图中的红框中标出的属性是update时自动添加上去的,本不想要这些属性的。按照我的要求,就需要对已有的symbol做一次整体修改,但是这样的工作量是巨大的,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个人感觉解决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在做symbol时添加上那些属性,这样update时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具体要添加上哪些属性呢?对于这些属性,譬如DEVICE,如果添加上,我是不想给它赋值的,但是这样会带来诸如“Error 6035: Illegal length 0”的错误,这些该怎么解决呢?
另外一种就是避免在update时自动添加属性,但是这个该怎么操作了?
还盼大侠指教~~
先行谢过了

网友:

我想只有按照提示自己设置吧...

楼主:

我想只有按照提示自己设置吧...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样不是个好办法
坛子里有些大侠很有研究 还盼他们来上上课~~

网友:

恩,确实是个烦琐的过程,顶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这样不是个好办法
坛子里有些大侠很有研究 还盼他们来上上课~~

引用 网友B:

1、必要属性还是要添加并赋值。
for example,
add DEVICE=???
我就这样做的。

大侠都是很出现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升级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一般很少直接把最新版本用于工作……除非充分掌握BUG。

网友(2009-08-20):

以前2005建库的时候,象device,pkgtyp,refdes也是必须要的啊

网友:

新的ee2007只要使用cdb流程在建库时不用添加任何属性!做part就可以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