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导出封装时候出错,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19):
从一个板子里导出封装。
报错:ERROR: For symbol Symbol Definition "Hdr2x20vershr", PAD70CIR43D padstack not found . Pin not added.
然后弄出来的封装没有管脚。
但是我查看导出的文件夹,里面是有所说的那个PAD的。这个PAD用了flash,但是flash也导出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能正确地导出这个元件的封装。

网友:
好像是说没有PAD70CIR43D  PAD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库里PAD命名不一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导出的PAD和flash拷到默认的封装的路径下再导出就成功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把导出的PAD和flash拷到默认的封装的路径下再导出就成功了...
引用 网友A:

是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