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网表

楼主(2009-05-19):
请问各位你们检查网表的么?
是不是在allegro里把网表导出来 然后在和原理图上一个一个的对比呢? 是否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这两天看在查这个眼睛都查花了。。。 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要检查呢?
把最新的原理图重新产生一下网表,重新导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公司是要把最后的原理图和brd FILE文件做比较的。

楼主:
是的要做比较的 但是感觉用处不是很大啊 楼上有没有什么比较简便一点的方法..

网友:
为什么要检查呢?
Allegro导入网表是很严格的。我做了4年手机layout都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
主要是害怕信号名连接错位。。。

网友:
同意 5# chenxzti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