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看看:用ADC电压检测实现按键控制!

楼主(2009-05-19):
    那位看看:用ADC电压检测实现按键控制!

思路是:按下某键,产生2个电平,分别给2个ADC管脚

    将3.3v经过分压处理,实现5*5=25个按键的检测控制!

楼主:
    电路只画了一部分,按键左侧的电阻上相同的算一组,产生相同的电压给ADC1;右侧的使用不要的电阻,产生不同的电压值给ADC2

    其余的组依次类推,分5大组,每组再分5小组

网友:
    哇,怎么数出25个按键的?讲楼主解下!

网友:
    我数着数着,越数越不知道是多少了

网友(2009-08-09):
    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保证每按下一个键是这个电路的曾现的电阻值是唯一的就可以通过ADC来实现了
那么要实现上面那个目标,最关键的是这些个电阻网络怎么排布???呵呵,其实你开始的想法已经为你
    的答案给了很大的提示,最简单的办法:你想想ADC和DAC的原理和实现过程,想想这里面的T型,R-2R电阻网络,是不是就是个答案了 呢

网友:
    不过这样要用蛮多电阻的,应该还可以基于这个优化

网友:
    和触摸屏有点相似了

网友:
    这个电路需要简化,复杂了点,实际只是个电阻分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