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logic中电源问题?

楼主(2009-05-19):
请问pads中电源的符号有几种?有实心三角的,还有像天线符号的,有区别吗?

网友:
只是个符号而已
只是用来区分不同的电源区别
你要是网络名弄成一样
还是同一网络
你喜欢也可以自己画个
看的懂就行

网友:
没有关系的,。

可参照此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5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