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要生成钻孔光绘吗?

楼主(2009-05-19):
大家谁知道发给厂家的光绘文件是否要包含钻孔的光绘,就是包含钻孔图和钻孔表的那个art。我不清楚既然生成了钻孔文件.drl交给厂家了,还有必要生成那个钻孔光绘吗?

网友:
要啊 廠家可以比對資料

楼主:
谢谢楼上和楼上的楼上了。

网友(2010-03-07):
原来是这么回事,学习了

网友:
这二种格式对作板时的处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如作的是单面板,这种板对孔位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用冲床冲,此时用任意一个文件都可以,但作双面板及多层板时,这些板中的各种孔精度的要求就很高了,就得用机器钻出来或是用激光作出来的,,机器作就要同种孔径的个数及坐标位置,NCDRILL输出的就刚好是这种格式,反过来说就是专为机器钻孔用的.为了提高钻机的效率,不可能钻一个直径是A的孔,再钻一个直径是B的孔,后再钻直径是A的孔......而是一种孔一次钻完后,换钻头再钻另外的孔.用记事本打开这二种文件就可以看出不同点了.

网友:
谢谢了,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