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ice 仿真 问题?

楼主(2009-05-19):
那位前辈指点一下,这是我用hspice 仿真的结果,在sigwave里面看的眼图?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哪位前辈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啊?太谢谢了!

楼主:
那位前辈是hspice的专家,再用hspice和sigwave仿真,可不可以帮我看看源文件修改一下?源文件在我这里!谢谢啊!

网友:
可能是sigwave中eye diagram合成频率设置错误了

楼主:
eye diagram合成频率?sigwave里面的合成频率是怎么设置的啊?呵呵!谢谢前辈指教啊!

网友:
Graph->eye diagram preference里设置频率和位移

楼主:
这个设置没有问题啊!这是6g的信号!是不是hspice仿真的问题?

网友(2020-06-17):
    请问这是直接用SIwave打开的Hspice仿真后的lis文件吗?直接导入还是怎么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