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外壳接地的好办法

楼主(2009-05-19):
晶振外壳怎么接地方便呢?请教一下大家
目前想到两种方法:
     1. 晶振封装的外围做一个接地的焊盘,焊接的时候可以用锡膏焊接,但是这样对于批量生产来说不方便,回流波峰后工人需要手工补焊这个点
     2. 晶振封装内在PCB布线的时候,接地部分开窗,插接晶体的时候,让晶体落底部,但是这样做,即使插接晶体工人使劲摁下去,但是也不能保证晶体的外壳充分接触到开窗区域的地。
    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
第一种方法是比较常见的

如果你感觉第一种方法不可行,你可以换个带接地引脚的晶振或有源晶振不过成本增加了

网友:
我厂 也是用1,人工焊接

楼主:
第一种方法接地效果能好一点

网友:
不知晶振接地的話 有什麼用途?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
可以起到很好的屏蔽的作用

网友:
你可以直接选择三个脚的 中间那个脚就是外壳接地的

网友:
晶体接地主要是考虑EMC/EMI,晶体里面的材料很重要,在外壳接地的时候温度和时间都要控制的好菜不会损坏晶体,当然能用三只脚的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2009-07-31):
    第一种方法接地效果能好一点,人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