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关于SQ中的串扰仿真!!!!

楼主(2009-05-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09-07-13):
这个也是我很想知道的问题。

网友:
嗯,高手回答一下吧

网友:
    (1)你说得没错,不能提取。
(2)耦合长度是在PCB里量出来的。
    (3)耦合间距和其它参数可以在模型里自行设置,如下图:

网友(2009-09-01):
    恩  原來是這樣~  感謝分享資訊

网友(2010-05-28):
    那我想要把串扰的电气约束条件应用到PCB中,接反应出来,那不是也不行?

网友(2011-04-20):
我也是直接在SigXplorer里面搭个耦合传输线,其实串扰也就线宽、线长、间距这几个重要参数,自己设一下就行了。
要不就导入到siwave里面仿,不过导的过程中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1-08-16):
    郁闷的是我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