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电流布线时要多宽铜皮?

楼主(2009-05-20):
昨天有一个公司面试时提问的问题。1A电流布线时要多宽铜皮?还有铜皮的厚度是多少?
最好能给提供点标准的资料。
谢谢。

网友:
1oz銅厚, 寬40mil

网友:
多謝樓上的更正, 學習了, 謝謝!!

网友:
一般有个默认的规范就是毫米安培,即1mm走线宽度过1A。如果走线空间较为紧张为保险起见,1oz铜厚内层最好30mil以上,在表层最少20mil以上!

网友:
这个在GB4943中有一个温升-电流曲线.1A ,ΔT=25℃,1OZ,5.5MIL;1A ,ΔT=25℃,2OZ,2.75MIL;可根据实际情况,降额使用.

网友:
1A ,ΔT=1℃,1OZ,42.62MIL;以上是计算出来的,供参考

楼主:
1 OZ(1.4MIL)等于多少微米,听说电路板有厚度有三种规格,分别的35UM,50UM,70UM(微米)。

楼主:
我知道了,1 OZ(1.4MIL)等于35.56微米,
我知道了,1 OZ(1.4MIL)等于35.56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