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电流要多宽的铜皮?

楼主(2009-05-20):
面试时有个公司提问的,1A电流要多宽的铜皮?还有铜皮多厚等?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去面试什么职位??怎么连基础的知识都不看看的?
    1A的电流需要1mm宽1OZ厚的铜皮

网友:
    0.5mm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公司 即便板子都是跑1A的 也叫你作大铜箔处理
所以你看情况 一般来说1mm是够得

网友:
    PCB设计铜铂厚度、线宽和电流关系表

网友:
    發一個以前收藏的資料參考文件給大家參考

网友(点评):
附件里边,最后的文字:0.15*W(A),是不是不对啊? 比例:W=2mm,那么I=0.15*2=0.3A,如果把mm转换成mil,计算结果也不对。

网友:
    發一個以前收藏的資料參考文件給大家參考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的资料里的刚好搞反了,不信你去看看。

网友:
    一般的原则是,不能低于20mil。

网友B(2009-07-04):
    老兄,你的资料里的刚好搞反了,不信你去看看。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看了,确实资料出问题了,电流相同的情况下,铜皮厚的宽度还要求更大,

我也有个收藏的资料

    好

网友:
    刚学,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讨论了这么多,一个重要的条件都忘了,就是单板环境温升要求!

走线的通流能力决定于单板的叠层、尺寸、单板允许温升、铜厚、线宽、线长。根据IPC规范里有个经验值就是1oz铜厚10度温升下,0.5mm通流1A,取50%降额值一般工程设计为1mm为1A

网友(点评):
我看到一个公式 I=KT0.44A0.75 K为修正系数,内层为0.024,外层为0.048 T为温升 A为平方mil, 覆铜截面积

网友:
    讨论了这么多,一个重要的条件都忘了,就是单板环境温升要求!

走线的通流能力决定于单板的叠层、尺寸、单板允许温升、铜厚、线宽、线长。根据IPC规范里有个经验值就是1oz铜厚10度温升下,0.5mm通流1A,取50%降额值 ...
引用 网友C:

说得很对,我们常说的20mil(1Oz)能过1A电流,并不意味着10mil就不能过1A电流,实际上1A照样能过,关键之处就在这个温升上,不同环境温升要求,结果相差很大的。对于网上常见的资料,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缺省的环境温度一般指25度,温升要求15度以内。

网友:
    找这个IPC规范都找死我了,哪位有的话传一份上来吧

网友:
    1A线宽1mm那时最小的线宽吧,能走大点更好

网友(2009-09-12):
40mil就可以了

网友:
万分感谢!!最后一份资料应该是对的

网友:
最小的0.5MM也能走,1OZ的。一般是走1MM,大点你的板要求不高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我回答,具体多少我也说不知道,但是经验告诉我,这个地方的连接,我不会考虑用线连接,而是用面连接.并且放上合适的电容,让其纹波更小.没办法,只能靠经验回答考官的问题.

网友(2010-02-05):
高手,小小问题。竟有多少分解

网友(2010-05-02):
问题只有讨论才能清晰啊,我一直没理解这个经验值怎么来的

网友D:
1A线宽1mm那时最小的线宽,载流能力宽度最好大于3倍线宽。

网友E:
如果是只是信号线1A 0.5mm就可以了,但是用作电源的就1A就需要1mm。

网友:
早期都是0.5OZ走30mil以上的,當然越寬是越安全,但實際上大多不會有那麼多空間

网友(2010-06-07):
回复 网友F:

    有时候线连方式比面联方式可靠

网友:
1OZ铜箔厚度,允许温升20℃,7mil

网友(2010-10-06):
强电部分尽量走宽,电流不应该按实际工作电流计算,应该要按保险丝容量大小计算为佳,毕竟要是后面短路了,烧保险,如果连铜皮也烧了,那么维修就麻烦了。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2011-01-10):
    随便拿个小软件一算就知道还用记吗!!!

网友:
    不过一般温升我是设在5度以下,我设计比较保守!!!

网友: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2011-03-25):
    一般的做法都是1A需求走1mm的线宽,但从电源和信号的角度分别的话还真没区分那么细致,有资料的人共享一下吧!!!

    谢谢!!

网友(2011-05-21):
    我看到一个公式 I=KT0.44A0.75 K为修正系数,内层为0.024,外层为0.048
    T为温升
A为平方mil, 覆铜截面积
知道的人可以再解释的详细点

网友(2011-07-01):
    资料很好  顶一个先

网友(2011-08-15):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上个生存了100多年的公司的技术片片:D:\我的文档\桌面\current-carrying.JPEG

网友:
找软件算一下

网友(2011-09-18):
    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即可,和很多因素有关。

网友:
    之前我们做的电脑产品,1A的电流要求40mil的线宽,大点更好,可防止电流较大时烧毁现象。

网友(2011-11-03):
    15A要多大的线宽,我现在设计3层走,2层0.5oz 3.5mm线宽,1层1.5oz 3.5mm外加开窗~环境温度不高于60℃~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2011-12-14):
    0.5就可以

网友:
    主要看铜皮厚度

网友:
    学习啦,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2-11-09):
    下载了,以备后用

网友(2013-06-01):
    40mil 1A

之后每A 20mil

网友(2013-08-11):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要看具体情况,因为多大的电流走多大的线宽关键一点还是要看温升,要求的温升不一样,可能走的线宽也不一样,还有就是如果走电流的这段线很短的话,1mm的线宽也是可以走很大的电流,因为线很短,它的阻抗就会很小,铜皮的温升也就会比较小

网友:
40mil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比例并不是线性的。当有10A电流是,宽度肯定大于400mil。具体公式网上收索参考,跟铜皮的厚度是有关系的。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只是信号线1A 0.5mm就可以了,但是用作电源的就1A就需要1mm。

    什么信号线需要一A的电流啊

网友(2013-12-24):
    1A电流线宽极限是0.5mm一般取1mm

网友(2014-12-26):
引用 网友A:
你去面试什么职位??怎么连基础的知识都不看看的?
1A的电流需要1mm宽1OZ厚的铜皮

    你说的也太笼统了吧  即便是同宽同厚的铜皮,在不同温升和表层,内层的情况下 载流量也不同, 按你说的1MM 1oz 能走3A  不知道你的1A是怎么算的.

网友(2015-07-15):
引用 网友D:
    1A线宽1mm那时最小的线宽,载流能力宽度最好大于3倍线宽。

    1A走线1mm,已经有余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