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ADS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9-05-20):
这个疑问主要是过孔/盲孔的设置问题,为什么都是设置成Through,而不是设置成Pattial ???

网友:
Through是通孔,。

Pattial 是埋盲孔。

楼主:
比如说我看了一个板。第一层有元件要连到第四层的POWER层,共有六层板。为什么这类的孔也设置层THROUGH

楼主:
补充一下
上面是说 为什么 第一层到第四层的孔 用 THROUGH ,而不用partial中选择第一层到第四层呢?

楼主:
是六层板啊

楼主:
怎么 没人 解释一下

网友:
啊哦,我也不知道。

网友:
    如果板面不是很紧张最好用通孔,原因是便宜,做盲埋孔要贵很多。

网友:
    能否出个教程那些地方,怎么设置盲孔呢,谢谢

网友:
    怎么 没人 解释一下
引用 网友A:

  8楼有答案

网友:
    能否出个教程那些地方,怎么设置盲孔呢,谢谢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网友:
    恩,这个文件和好

网友:
    谢啦!
引用 网友C:

      忽忽!下次交点税给藕。就当对藕的支持吧。咦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