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BOM导入orcad原理图

楼主(2009-05-20):
请问各位高手,
我知道怎么从orcad导出BOM,
但是我怎样才能将BOM(excel格式或者txt格式)导入orcad原理图呢?
我的BOM主要是元件描述(description),元件封装(PCB footprint)
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详细方法,
谢谢了

网友:
没办法,而且这么做也看不出有什么用啊

网友:
可以先用excel,把所有的描述,封装等整理好后,一并张贴到Orcad中,就方便多了。我试过,ok.不过要小心对比哦。

楼主:
可以先用excel,把所有的描述,封装等整理好后,一并张贴到Orcad中,就方便多了。我试过,ok.不过要小心对比哦。
引用 网友A:

"一并张贴到Orcad中"具体怎么操作?

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2014-05-22):
引用 楼主:
"一并张贴到Orcad中"具体怎么操作?

可以详细点吗

同求

网友:
你是编辑封装吧 orcad可以自己修改 和excel差不多

网友(2017-02-18):
    EDA_BOMHelper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2017-03-21):
    搞不明白这个有什么意义?在ORCAD里面把属性表格的PART弄出来不是很好编辑吗?难道你原理图没出来BOM就出来了?

网友(2021-06-01):
    楼主如果有办法,回复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