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触发器的小小逻辑把我绕晕了

楼主(2009-05-20):
source为输入端,非工作状态为高电平,工作为低;  output应该怎样变化啊?

苦苦不能得出结果,求高手相助

输入输出的关系,是否受时钟影响

输入输出的关系,是否受时钟影响

楼主:
没人回答啊???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版主能回答一下么??
谢谢饿

网友:
找到一个关于T触发器的动画,了解一下吧。附件下自“学问社区”

网友:
1 CLRN 为清零信号
  2   T=1时,为计数状态,Qn+1=Qn*  ,T=0时,Qn+1=Qn
n*为“Qn的非”
3   clk上升沿是 ,触发器翻转~
  个人意见~!~~

网友:
1 CLRN 为清零信号
  2   T=1时,为计数状态,Qn+1=Qn*  ,T=0时,Qn+1=Qn
  Qn*为“Qn的非”
3   clk上升沿是 ,触发器翻转~
  个人意见~!~~

楼主:
1 CLRN 为清零信号
  2   T=1时,为计数状态,Qn+1=Qn*  ,T=0时,Qn+1=Qn
  Qn*为“Qn的非”
3   clk上升沿是 ,触发器翻转~
  个人意见~!~~
引用 网友A:

它 的工作原理我懂,现在不明白的是,当输入端非工作状态时为1,输出端就置0了;
                                                  当工作是输入为0,输出是不是一直就是1啊?
                                               可又和工程的功能说明有出入,所有才拿出来让大家帮忙!!!!

网友:
正常工作情况下,应该是T的输出值是不变的,source看是一个清零(复位),clk提供上升沿有效

网友:
一旦那个source端使得它清零后。输出一直为0,直到下次的第一个时钟来到的时候,这就会跳到1。

楼主:
一旦那个source端使得它清零后。输出一直为0,直到下次的第一个时钟来到的时候,这就会跳到1。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source端一直为1时,输出一直为0吧??
                      “直到下次的第一个时钟来到的时候”,前提应该是source端为0吧,输出才能跳到1吧!!

网友(2009-07-08):
我觉得是这样,
SOURCE=1时 OUT=0 和SOURCE信号同步
SOURCE=0时 OUT=1 和时钟同步

网友:
这个逻辑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不会是楼主自己天马行空想出来的吧

楼主:
这个逻辑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不会是楼主自己天马行空想出来的吧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空想的,是同事帮我写的一个小程序,没看懂,不够能用

网友:
反正好奇怪,不知道这个逻辑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感觉这个就是个带异步复位的二分频电路

网友:
感觉这个就是个带异步复位的二分频电路
引用 网友D:

根本就不是什么分频电路。输出就一高电平。这个你可以看看前面的分析

网友(2010-02-10):
这就是一个带异步复位的二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