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99里画线怎么走不动啊

楼主(2009-05-20):
为什么在99里画线怎么走不动啊?如图:

网友:
右键单击空白处 找到snap选项 把snap值改小一点应该就好了

楼主:
还是不行?郁闷啊

网友:
哈哈,很郁闷吧。可能那2条线之间有一条线挡住了,这条线看不见,没办法选择删除。建议先备份然后全选整块板移个地方试试

网友:
把走线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
规则全都关掉,可能是因为不同网络的间距有关,建议关掉规则里面的选项

网友:
关掉在线drc,然后把线连上,再开drc检查,如果提示那个地方有短路就能证明是我说的那个原因

网友:
没见过这种现象诶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你是不小心吧顶层丝印层字体的属性改为顶层布线层,然后把它隐藏啦,所以在哪里有被隐藏的顶层布线,解决的方法是把附件的元件双击一下把所有隐藏的字体都调出来,再吧属性改为顶层丝印层就行啦。

网友:
    应该是导线的间距没有设置好,将导线的间距设置的小一点,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在PREFERENCES中OPTION的PLOW THROUGH POLY选上就OK了

楼主:
    在PREFERENCES中OPTION的PLOW THROUGH POLY选上就OK了
引用 网友A:
[/qu谢谢!~ 已搞定

网友:
    导线间距设置的太大了,你把导线间距设置小一点试试看。如图

网友:
    导线间距设置的太大了,你把导线间距设置小一点试试看。

网友(2009-08-22):
恩,在这个帖子里学到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