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差分线是怎么走

楼主(2009-05-20):
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走差分线是怎么走?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Altium Designer PCB中差分线的设置与布线.pdf (383.37 KB, 下载次数: 198) 在AD6.0里面好走,在99SE里面比较麻烦.

网友:
    谢谢你,我一般都是在原理图里加差分标号与规则,在PCB里实行走线就行了!!

楼主:
    2# jiepcb xei谢谢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