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异形焊盘

楼主(2009-05-20):
allegro中如何做这个的中间那个焊盘?
谢谢!
终于搞定。先做一个圆,在中间剪一个框,再移动边,就可以做成这个图了。有空的时候上分解图。可以Mail我

楼主:
终于搞定。先做一个圆,在中间剪一个框,再移动边,就可以做成这个图了。有空的时候上分解图。可以Mail我。

网友:
利用shape做非常简单

网友:
peking8088@163.com

能否教我如何绘制焊盘呢????

有没有什么手册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