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大十字架颜色如何改变?

楼主(2009-05-21):
各位高手:
    不知咋 会事鼠标大十字架变成了蓝色,看不清楚,不知在那里改回,请知道的大哥大姐支个招啊,谢过!

网友:
在颜色层里的display项里,设Ratsnest,如图

网友:
颜色设置里第一种颜色就是十字架的颜色
设置好以后重启一下Allegro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设置的橙色大十字架保存后,重启是橙色大十字架。当我第二天再用时又变成原来的小白色十字架了。在哪儿可以永久设置啊?害得我每次都要设置

网友:
wo de 编程了红色

楼主:
第一种颜色是什么意思?5楼能再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A:
Display->Color/Visibility
Palette: 左上角的那個顏色按鍵

网友(2009-07-15):
我的也改不过来。

网友:
我的,不用设置,自动变化,自己改不了,先进吧。。

网友:
在二楼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保存软件再重启就可以啦

网友:
LSD 你还支持2楼的 ? 他说错了,那不是设置十字架的,那是设这鼠线颜色的。
    Rats

网友(2011-11-22):
引用 网友A:
Display->Color/Visibility
Palette: 左上角的那個顏色按鍵

谢谢指点。

网友:
就是颜色阵列的第一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