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加层 问题,急!

楼主(2009-05-21):
我图了一个三层板,TOP,POWER,BOTTOM共三层,现在TOP、与POWER层间加一层参考地,布完之后POWER层却始终在参考地的上面。

网友:
在右侧可以调整层的位置的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不然不好说

网友:
你在加层的选项里面更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