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钳位电压问题

楼主(2009-05-21):
最近在看一些手机验证板,发现ESD保护器件的clamping voltage在150V左右,如SIM接口用PGB0603保护。理论上讲钳位电压应该小于被保护器件的损坏电压。但是似乎150V也太高了吧,手机上一般损坏电压都不会超过6V,为什么选用钳位电压为150V的器件,弄不明白,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工作电源是不会超过6V,但是你在换SIM卡时,你的身体静电有多高考虑过吗?

楼主: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种保护仅仅是针对静电的保护,对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其实可以选择clamping voltage 更低一些的esd保护器件

网友:
MOS工艺的输入端要求有电压箝位 栅极击穿电压 > 箝位电压>工作电压
       箝位电压100多伏~不算大~~由于栅极电容很小很小,某种原因接触输入极,
          电荷给栅极电容充电,根据v=Q/C可知瞬间产生的电压很大~~造成电路的
可能会功能错误~~

楼主:
明白了,谢谢阿!

网友(2010-12-20):
没错,说了是ESD器件嘛.肯定是针对静电.与电源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