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在过孔或焊盘处开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21):
在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电路板在过孔或焊盘处开路了,有哪些原因呢?希望知道的高手告诉我一下,一定给分,谢谢了!

网友:
1,你的线太细了……电流大
2,就是在波峰的时候,插件焊接不牢固(你的过孔设计的不合理)
3,板子的强度不够(因为不知道你的板子多大,是否有大的重的器件)

楼主:
我的板子300mm*300mm左右,板厚2.0mm,焊盘大小为X 1.9mm,Y 1.5mm,HOLE SIZE 0.9mm,是用来插直插的发光二极管的。

网友:
发光二极管的管脚是多少啊?!我记得0.7的过孔就可以过去了!你在他管脚粗的基础上加0.1-0.2mm就够了
   板子的中间有固定孔位吗??
     焊盘的管脚开路能不能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灯一般都外露,是不是受到外力的挤压了?还有PCB质量如何?

网友:
1、受潮氧化了...

是PCB质量的问题,比如要求表面处理用沉金,抗氧化等工艺就不会出现此问题。

OSP,HASL工艺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2、焊锡或焊接的问题。

网友:
jimmy版版是对的,根据我维修板子的经验看,氧化的可能性很大,板子做好后有没有镀锡并做抗氧化处理?你的焊盘不会就是黄铜色吧!二极管的电流很小!

网友:
从维修经验来看,使用一段时间后短路可能为1.焊接不好氧化,焊锡没有完全包住焊盘 2.外力使板子与元件相对移动3.可能有热源,两者膨胀系数不一致

楼主:
初步找到原因:是制板厂没有将胶渣清除干净,但还有待验证。非常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楼主:
忘了说了,是过孔或焊盘内层开路

网友:
贴片前应该先烤板,过炉就不会出现过孔断裂,起泡等现象!

网友:
看以后设计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地方加上泪滴,以去除一些应力!

网友(2011-07-08):
应该是制板厂的问题,要选家质量有保证的制板厂啊!

网友:
焊盘,线路和信号,内层中间层网络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制版厂的问题,它的工艺不好造成的,本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批板子有若干块没使用就有这种开路的问题,最后厂家全给我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