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pads中创建元件的时候必须根据元件的datasheet来严格按照尺寸画吗?在pads中的长度单位根datasheet单位不同有如何处理?元件的属性前缀又是什么意思?影响元件导到PCB中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在pads中创建元件的时候必须根据元件的datasheet来严格按照尺寸画吗?
最好严格按DATASHEET来画,当然比较简单的元件你也可以根据需求稍微修改。
在pads中的长度单位根datasheet单位不同有如何处理?
可以变换单位啊,在POWERPCB里面选TOOLS---OPTIONS,然后在DESIGN  UINTS框里选择你要的单位。
元件的属性前缀又是什么意思?影响元件导到PCB中吗?
属性前缀?不明白你说的是那个,你可以截个图给看看。原理图只是表示逻辑连接的图,导到PCB只要注意连接和PCB封装没错一般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在pads中创建元件的时候必须根据元件的datasheet来严格按照尺寸画吗?
最好严格按DATASHEET来画,当然比较简单的元件你也可以根据需求稍微修改。

请问在PADS LOGIC中是不是也要严格按照DATASHEET来画啊?

网友:
PADS LOGIC中可不用严格按照DATASHEET来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添加自己的元件的时候出现这个玩意儿了,怎么处理好啊?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添加自己的元件的时候出现这个玩意儿了,怎么处理好啊?谢谢!
引用 网友B:

你在建库时没有指定logic family.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前缀,比如电阻是R,电容是C,芯片是U,晶振是Y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有的芯片都是U吗?下拉菜单好长啊,都区别不出哪个是什么意思~~~什么UND,TTL,TSO..........啊之类的根据什么来选择啊?还有管教定义字母上面的横杠怎么输入啊?呵呵,问题比较幼稚~~~~谢谢啦

网友:
不知道的话,就自己建一个family,取名为ic,前缀用U就行了。

字母后面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建立PCB封装中,各种尺寸信息是严格按照datasheet来设置的吗?建立封装的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哪个地方?最可能导致错误的是什么地方?拜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