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反射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一条阻抗发生突变的pcb上有1伏的电压在向前传播,方向如箭头所示,假
设在突变点产生的反射电压是0.2伏,那么这一点的实际电压是不是1.2伏
    ?如果再向前传播,到了阻抗变小的那部分pcb,电压是不是变为0.8伏了

网友:
    电压是连续的
    反射点的电压不太好描述
反正电压是连续的,电流也是连续的
    发生反射后1.2V电压顺着大阻抗继续传播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段话如何理解?为什么这篇文章中说反射后只有0.8v的电压继续向前传播?
    “如果阻抗变化发生两次,例如线宽从8mil变到6mil后,拉出2cm后又变回8mil。那么在2cm长6mil宽线条的两个端点处都会发生反射,一次是阻抗变大,发生正反射,接着阻抗变小,发生负反射。如果两次反射间隔时间足够短,两次反射就有可能相互抵消,从而减小影响。假设传输信号为1V,第一次正反射有0.2V被反射,0.8V继续向前传输”
    出处:http://www.sig007.com/bsjt/167.html

网友:
    看了下
    要以怀疑的眼光去思考问题
    都知道反射系数为(Z2-Z1)/(Z1+Z2)
也可以推导出传输系数
传输系数为2Z2/(Z1+Z2)
    你自己推算一下就可以了
    我确定是1.2V,有疑问可以讨论的

网友:
    于博士网站对传输电压已做修订
 3# liwei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已经看到了,估计于博士也是看到了咱们这里的讨论才修改的!

网友:
    这种变化能用示波器捕捉到吗?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