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2007中怎么管理库中元件?比如删除、或重命名?

楼主(2009-05-21):
如题:pads logic 2007中怎么管理库中元件?比如删除、或重命名?
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打开logic
点file ---library  然后filter框里的就是各种库,选中你要编辑的库种类
然后开始管理你的库吧

楼主:
谢谢wdz210。问题已经解决
新手上路还请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