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POWER5.0怎么才能打开PADS2007的PCB文件,

楼主(2009-05-21):
大家好,POWER5.0怎么才能打开pads2007的PCB文件,或者说怎么把PADS2007的PCB文件保存为5。0的呢?各位大客们,谢啦,说说吧

网友:
export->asc(powerpcb 5.0)

网友:
首先轉為pad2005的asc文件
再導入5.0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提错问题喽,我原理图文件,POWER5.0怎么才能打开PADS2007的原理图文件,PADS2007只能转到2005.0的,可是POWER5.0还是打不开啊!怎么办呢?

网友:
先把PADS2007的转到2005的ASC,再用2005的导入后转到power5.0的ASC,再导入power5.0就可以了,比较麻烦但很简单。至于为什么,去问mentor公司!
提示:2005的新建原理图有默认设计框,导入前先删除,不然最后会出现两个框。就是保证用空白的模板去导入ASC码就好了!

网友(2011-07-28):
回复 网友A:

請問版主:同個文件,我之前是可以打開的,現打不開了,只有PAD無網絡的,是否我設置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