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小弟在用pads ROUTER布线时,每保存一次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绿色的线,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那蓝色的不会是你USB的地吧。

网友:
会不会跟显示卡有关系..

网友:
软件bug貌似。我也经常有有的时候从新打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你在view那边的设置问题,把那边的设置取消就好了,因为你已经把那边的线设置成绿色了

网友:
貌似地线

网友:
我走线也出现过。即便在View里面设置了也不行。

网友(2010-04-07):
那绿色的线可能是你得地线,顶层和底层得地连接起来要绕过边框,你用ctrl+m就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