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出IDF 3D档在pro_E中打不开,请教?

楼主(2009-05-21):
allegro中file->export -> IDF
在default 栏中由150改为1 后
得到两个档,一个是bdf档,一个是IDF档
修改扩展名为EMP和EMN后,在输入pro_E中时,提示文件已经损毁,请教正确操作流程!
不甚感激!

网友:
File->Export->IDF
file Name Type: PTC
IDF Version: 3.0
轉出檔案為emn與emp

楼主:
转出成功,但在proE里打不开呢!

网友:
也發生過同樣問題
據了解是ProE在import時的格式選錯或是參數下錯
詳細情形還要問過, 才能回覆

网友(2009-12-21):
    那请问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还有2个要求:
1,封闭的board outline,而且只有一条线,有时从dxf导入会有几条线重叠;
2,孔不能在board outline外面,破板也不可

网友:
    若Outline不封闭,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在PCB 中利用 Shape/Compose Shape,将Outline 转换为闭合的,然后再生成3D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File->Export->IDF
file Name Type: PTC
IDF Version: 3.0
轉出檔案為emn與emp
引用 网友A:

附加:
IDF Version:2.0(可能某些版本proE见不到钻孔时,可用此格式)
轉出檔案為emn與emp

;在ProE中打开IDF。。emn----已组件方式
    自动导入emp后就可见印制板及器件轮廓和高度

网友(2011-07-01):
    导出 3D 文件之前  还有什么要设置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