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原点问题

楼主(2009-05-21):
各位大哥:
  小弟学习allegro很长时间了,也做成功了几块板子,可原点显示一直没有找到,请高手赐教

网友:
    输入x 0 0就可以找到

网友:
    做成功了板子还不知道怎么找原点..汗..高..真是高

楼主:
    小弟问的明白,显示出来,不在不知它在哪

网友:
    教我如何画图吧,,,用Allegro...
如何用命令坐标画,,,可以吗?????
不规则的不好画啊。。。。。。。
peking8088@163.com

网友:
    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