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orcadT怎么也装不上了

楼主(2009-05-22):
我装上了,又下了,现在怎么也装不上,IntelliCAD 4这个文件也没看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应该是把OrCAD 10.5.dat拷到安装目录下之后没有改环境变理吧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
之照图片操作
把我用红线画的那一列加上去(照你的安装路径)

网友:
我这里有个10.5的安装教程,很好的!

网友:
注意设置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