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过孔的出砂孔?

楼主(2009-05-22):
如题,想问一下什么叫过孔的出砂孔?其作用是什么?还有其大小的设计有何讲究?

楼主:
麻烦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没有听过!!!
不知楼主在哪里看的资料????
可否贴出一小段看看

网友:
在信号完整信分析那本书的第109页有讲出砂孔!!!

网友:
出砂孔:就是过孔在信号参考层,与信号参考层的距离,通常叫Anti-pad, 就是一种跟过孔的耦合参数,
对信号的眼图影响较大。

网友:
出砂孔:就是过孔在信号参考层,与信号参考层的距离,通常叫Anti-pad, 就是一种跟过孔的耦合参数,
对信号的眼图影响较大。
引用 网友A:

anti-pad  反焊盘?为什么有 “出砂孔”的名字?是业余专家的杰作?

网友(2012-04-07):
我的理解,走信号过孔穿过电源平面或者地平面时候,在电源平面或者地平面留下的孔,称为出砂孔。反之,地过孔在地平面上不会留下孔。

网友:
Anti-pad就是出砂孔?

网友:
反焊盘就是出砂孔,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李老师的指正。他说当时翻译的时候太注意把概念的通俗化而忽略了标准称谓

网友:
反焊盘就是出砂孔,《信号完整性分析》一书中翻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