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

楼主(2009-05-22):
protel中如果设置了地层是BottomLayer,那么点下BottomLayer层,地层就一目了然;但是在Layout中四层以上的板,都看不到地层,只有线、过孔、元件。不明白!是不是不用铺地?谁能解释以下!

网友:
如果是负片就不用铺地,如果是正片的话那就要铺了.

网友:
什么叫正片什么叫负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