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LOGIC ECO 到PADSLAYOUT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请问各位大侠,我由padsLOGIC ECO 到PADSLAYOUT时,
出现底下讯息,请问是什么意思?要找那个地方来更正呢?
敬请各位指教,谢谢﹗
............................................................................
** ECO In Report **
Wed May 13 20:34:19 2009
Input  File : C:\PADS Projects\eco2pcb.eco
Current Job : CC5.pcb

Line 119 , Section *SET_ATTRIBUTE*
"PART DEC."
* Name PART DEC. contains spaces between points.
ttribute type "PART DEC." not found
Line 123 , Section *SET_ATTRIBUTE*
"PART DEC."
* Name PART DEC. contains spaces between points.
* Attribute type "PART DEC." not found
Line 127 , Section *SET_ATTRIBUTE*
"PART DEC."
* Name PART DEC. contains spaces between points.
ttribute type "PART DEC." not found

..............................................................................

网友:
应该是器件的属性问题,每项属性不能自己添加,Add时从列表中找。PART DEC是不是 Part Desc?

网友(2012-08-02):
PART DEC保存的封装跟PCB的封装TYPE不一样,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