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09-05-22):
最近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电压有时过高,导致电流很大。请问有什么简单稳定的过压保护电路吗?

网友:
你可以選用Zener Diode, 僅用一顆元件就可以達到穩壓效果.
It's Good.

网友:
有很多TVS!

网友:
好像也可以用两个稳压二极管反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设计有点问题?
LDO的输出电压过高?请教,什么原因造成的过高?

——————————————————————————————————
最近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电压有时过高,导致电流很大。请问有什么简单稳定的过压保护电路吗?

网友(2009-06-30):
建议先检查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
简单说一下,如果芯片功耗不变的话, 电压升高,电流应该减少才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感觉LDO 在震荡,你先看看自己的设计是否在LDO的稳定区间,是不是负载很小 呢?

网友:
好好思考啊,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