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

楼主(2009-05-22):
有哪位大虾知道下面的情况,在准备去做板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如图
  在线等。。。。。。。。。

楼主:
铺铜的时候怎么多了那么点而造成安全间距 有问题,为什么!!

网友:
应该是设置有问题,修改一下

网友:
可能是你在设置安全间距的时候,COPPER到DRILL的距离没有设好。

网友:
盗版软件,重新来一次,就应该没有了

网友:
跟盗版扯不上关系...

楼主:
那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文件不发上来,只能靠猜。

按照我的经验,是间距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