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可以直连,为什么两个脚之间要加个22R的电阻?

楼主(2009-05-22):
我发现有些DDR或一些数字口,本来可以直接用布线的,为什么偏要加一个电阻呢,
那么这个电阻的取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是信号匹配的理论,你找找信号端接的文章吧!

网友(2009-07-17):
阻抗匹配

网友:
这是一种端接匹配特征阻抗的问题
种类有很多 最常见的是串个小电阻
这里主要考虑他是 源端或是终端的匹配问题了,关系到特征阻抗的匹配影响系统SI,这里没必要仔细解释其中的意义,一般来说只要注意看datsheet弄清这个匹配电阻是和哪个芯片相关,在布线过程中将其和芯片距离尽量靠近使走线最短就好。

网友(2009-08-26):
匹配电阻,防止信号源端二次反射,引起信号振铃。

网友:
前面的都說對了,阻抗匹配,防止信号源端二次反射,但是電阻值理想值應該是多少呢?

Rs = 傳輸線的特性阻抗 (Z0) - 信號輸出級的輸出阻抗 ( Ro)。
一般若我們佈線的特性阻抗 Z0 設計在 50 歐姆,而通常 DDR 輸出級的Ro 約略在 15 歐姆左右,實際值要經測量才可以得知。
所以 Rs = 50 - 15 = 35  [歐姆] 。(理想值)

网友(2010-12-17):
多看看DATASHEET吧,应该有这方面的要求

网友(2015-07-24):
这和传输路径的阻抗有关系

网友(2015-09-06):
学习,6楼正解。

网友:
为了实现阻抗匹配!

网友(2018-02-08):
信号完整性要求

网友(2018-04-15):
过认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