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问题......

楼主(2009-05-22):
在建立元件的PCB封装的时候从datasheet中读取各种长度宽度信息的时候,datasheet里有最大最小值一般用哪个啊?谢谢

网友:
如果有normal值,就用normal值,没有一般就取最大最小的平均值。
不过也有例外,有的情况用最大值。
PCBM LP Calculator 来计算就不用这么麻烦啦!

楼主:
谢谢!!!PCBM  LP Calculator是一个软件吗?大概怎么用啊?据说设置PCB封装的时候只要管脚数和封装类型设对了其他尺寸的都是国标化了的,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操作很简单,装好后你摸索一会就会用了,给你个链接:
http://www.pcbmatrix.com/Products/LPSoftware/ComparisonChart/

网友:
楼上,在哪里下的?我英文水平够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据说设置PCB封装的时候只要管脚数和封装类型设对了其他尺寸的都是国标化了的,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怎么办?你有号吗?能否借用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提示来注册后才可以下载的

网友:
谢谢!!!PCBM  LP Calculator是一个软件吗?大概怎么用啊?据说设置PCB封装的时候只要管脚数和封装类型设对了其他尺寸的都是国标化了的,对吗?
引用 网友A:

选封装类型,输入管脚数和尺寸数值后,点击ok,软件就会计算出作封装时的参数了,慢慢摸索吧!

网友:
楼上,在哪里下的?我英文水平够不上。。。
引用 网友C:

先点击左边栏的LP calculator,然后点击右边的download,然后按照提示注册,之后才能下载!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