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9se里新建的库文件怎样画多个以上器件封装

楼主(2009-05-23):
我画好了义个封装 ,再新建一个时怎么发现把前面画好的给覆盖了,求教高手

网友:
用向导啊  就可以画出新的了 ,怎么可能覆盖了啊?!

网友:
大概你新建元件后又在编辑原来那个旧文件了吧

网友:
不会是名称没改吧,重名

网友:
    一定要改名称才可以的,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0-12-01):
    必须的,低版本的根本就没提示,你一存可不就覆盖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