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八层板层分配的原则

楼主(2009-05-23):
请熟悉八层板的朋友说下关于8层板一般是怎么分配地层的?

网友:
信号 地 信号 地 电源 信号 地 信号
这种分层会比较好,可以保证信号的质量,只是信号层太少.

楼主:
所以一般 情况下是不会那么分的。比如做一些高端机,一般是怎么分呢,有经验的朋友解答下

网友:
什么叫高端机?
八层板有以下五种层叠方案:

对于单电源的情况下,方案2比方案1减少了相邻布线层,增加了主电源与地应地相邻,保证了所有信号层与地平面相邻,代价是:少了一个布线导

地于双电源的情况下,推荐用方案3,兼职了无相邻布线层,层压结构对称,主电源与地平面相邻等优点,但S4应减少关键布线。

方案4,无相邻布线层,层压结构对称,但电源平面阻抗较高,应适当加大3-4,5-6,缩小2-3,6-7层之间的层间距。

方案5,与方案4相比,保证了电源,地平面相邻,但S2,S3相邻,S4以POWER2作参考平面,对于底层关键布线较少以及S2,S3之间的线间串扰控制的情况下此方案可以考虑。

优选方案2,3.

楼主:
比如说pda手机所谓的高端机。但是像这些手机的八层板,基本上是l3和l5做为gnd。l4作为重要信号层的

网友:
上次看到论坛上有人发了个MTK手机的8层板,好像就L3 是完整地,其他都是部分走线+地,而且没有电源层,不知道这种方式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