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上一个555定时电路, 32768HZ 不能够仿真,

楼主(2009-05-23):
出现以下错误, 请帮忙看看, 多谢![local]1[/local]
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transient analysis at Time =  622.4E-06
         Time step =  931.3E-18, minimum allowable step size =  1.000E-15

附件中有有原理图和TI 的计算的EXCEL 文件, 将宏的等级设置低一点,可以计算.

网友:
    换个555试试

楼主:
    是里面的库有问题吗? 还是那里设置不当?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我看别人仿真用的都不是这种555

网友:
    These supply currents failed to converge:

        I(V_V1)                   =   -37.59mA  \   -37.53mA
    Simulation paused

楼主:
    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应该是你设计的参数有点问题,你再仔细看看你的电路

网友(2009-10-29):
    ORCAD老出现这种问题 很烦的 也不知道 原因。